三星E1920NW出现斜线

楼主(2010-09-12):
三星E1920NW出现从右上到左下的暗斜线;深色基本看不出来;像打开“我的电脑”这种浅色就比较明显。换过数据也排出干扰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要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改个通用的驱动板上试。若是屏的问题那就OVER了,板的问题就好解决,大不了改板就OK了。还有屏线跟屏接口那里接触不良也会产生花屏等现象。

网友:
接触不良的占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