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电源板PWM芯片能代换的有哪几种??

楼主(2010-09-12):
最近很迷茫,PWM的代换方法,因为没人指导,没试过,PMW应该可以带换吧,听说如果代换了还要换掉一个小电容或是电阻之类的东西,希望有会代换的不吝赐教下嘎嘎!

网友:
具体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
建议还是多备好点件!既然有捷径走,为什么还要走远路!改电路是无奈!我觉得修好就是本事,不在乎你中间的过程,就算你能把17寸的屏幕修成20寸的,客户也不会多给你钱!
sg5841贴片,sg5841双列直插,6841可以用5841代换,5841用6841代换成功率不高
sg6741贴片,可以代换p0168,后者价格达10元左右,可以备好几个
3842贴片和直插各备2个,3843可以备好2个
203d6和ld7575各备5个
ea1532和ea1530各备好10个,我可以说ea1532肯定要涨价,ea1530就涨了1块钱
p1337可以多备个10个,现在严重缺货,接下来维修的主力
ld7552直插和贴片可以备几个
1200ap40可以备好个10个,明基坏的多,可以代换1203p60
fan7601可以备好几个,lg比较多用laf001,可用fan7601代换
dm0565 dm0465 dm07625 这3种可以互相代换,只是功率不同,备好5个dm0565三星就解决了!
反正根据各地的情况,我们这边明基飞利浦比较多,但是像dap02 什么的我只遇到过一台,所以我只备好了2个!

明基ea1530    1200ap40
三星dm0565
飞利浦LG   FAN7601  DAP02
其它的就比较乱了,反正备好件,肯定没错,等到每件的时候再去订,一浪费客户时间,一次2次人家能接受,多了人家不屌你
                                            二  浪费金钱,邮费不是钱?   每种件东西不用多,足够一个月使用就够了!不够了马上添件

网友:
二当家也发了一个电源芯片的代换表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