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L和通用高压条点不亮20寸液晶

楼主(2010-09-12):
2025L和通用高压条点不亮20寸液晶:如图所示:用乐华2025L驱动板的,屏型号是LM201W01,是DELL的液晶,通电后,从背面看下去灯管是亮的,但是正面看液晶没有背光,就是不透光,灯管是亮着的,好怪事???请高手指点,程序有的请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乐华20250L是不支持20寸以上的屏的,换乐华其他板吧,如B。NTA91A和NTA93A都可以。

网友:
谁说 2025L不支持 22寸的

网友:
换跳线看看,有的可以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乐华2025L,可以支持20寸,我试过,OK的,
板电压要跳到12V。。。呵呵
应该是LZ的程序不对吧。

网友(点评):
我修的液晶也不算少了,点屏也是经常的事,怎么没见过20寸以上用2025的啊,也问过经销商,他们都说不能用20寸以上,都叫我用别的通用板啊。我用在20寸以上最多的是乐华的NTA93A。

网友:
  从图片上看你的跳线跳到12V那处,一般的屏供电是5V,你跳到5V试一下看行不。或者你把驱动板到高压板的信号给结错了。有的是要刷驱动程序了。自己一个一个试。

网友:
2025L上20寸正屏还可以,上宽屏就有点难了.楼主你的确宽屏吧?

网友:
乐华板上这个屏肯定是要刷程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关于"不透光"   这并不是不透光.是驱动板的程序没点对..你把屏线取下,再开机就明白了.

2关于是否支持20寸屏.这个是支持的.我也有点过奇美的20寸正屏(M201E).但效果不太好(标准分辨率上不去.图像也不太清晰)..但楼主的这是宽屏(LM201W),本人没试验过...(支不支持20寸的问题是表现在点上了20寸的程序后显示会否缺位),我个人觉得是支持的.只是程序没点好而已..

网友:
個人覺得是屏電路耗用電流的差異
有的屏電流要1.5a或更多
尤其是厚屏
2025自然推它不動

网友:
程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