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300GT 256M显卡花屏

楼主(2010-09-12):
手上有7300GT显卡一片,DOS下不花,用MATS测试C17 C17 C17C17报错,加焊GPU,无效,报错位相同,然后加焊显存,同样无效,郁闷,取下GPU,重植,报错位依旧,没得思路,请各位网友给个意见!谢

网友:
有换显存试过不?显存坏也有这样的情况的,还有说清楚是什么显存,DDR几的,可以刷BIOS屏蔽C通道来修复的

网友:
你还加焊显存啊,那个是不能加焊的,加焊显存显存就坏的,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啊,换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加焊过,所时好时不好。而且我师傅教过我显存是不能随便加焊,最怕它坏了。

网友:
    我以前加焊过,所时好时不好。而且我师傅教过我显存是不能随便加焊,最怕它坏了。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显存绝对可以加焊,以我修两年显卡的经验,3星DDR3显存确实容易焊坏,但要看什么编号,610左右编号的最易坏和出现花点。上7**后的没那么容易坏的,不过焊工是个大问题

网友:
华硕7300GT我以前修过两片,都是有类似故障,第一片,我还拆过显存,后来换上去不行,又重做,无效,后来做GPU,才OK
用的DDR2 钰创的颗粒。我还是怀疑GPU有问题,准备换个GPU。再看效果!!!
谢谢大家的回复。换过GPU后,再来发贴!!!!

网友:
各有各的说法,你还是自己积累吧

网友:
应该换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