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集显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12):
手上有两块DELL A840的主板都是开机就掉,网卡接口黄灯闪一下。。开机电流有时电流升不起来有时能升到0.2几,量开机后瞬间有5V 1.8V 1.05V 3VS 5VS ...现在无思路了,求救大侠
掉电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vcore没有出来吗

网友:
CPU核心没出来电压,那一瞬间掉电,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核心电压,掉电是一组电压没出来才掉电的。

网友:
0.2的电流,绝对是CPU那一块没出来电压,你用示波器瞬间查查CPU电源IC 的工作条件嘛。

网友:
问题到底是不是VCORE呢,会不会是VCORE之前的电压呢?

网友:
先查CPU供电这一块,大部分是这个问题

网友:
6262A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CPU无电压,CPU供电IC供电正常,开启信号无电压,查是IO IT8502E发出,无电压输出,换之效果一样,在把该角翘起,开机量无电压。。

网友:
自己先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