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AM2-N7818/V主板通病

楼主(2010-09-12):
这几天碰到好几块信步AM2-N7818/V 能开机复位常亮 有上拉电压 有内存供电 时钟不正常 但是时钟是集成在桥里面的

吴仲华 -6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桥虚焊!标题党啊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板都是桥空焊了,加温就好了呀,十有八九都是这样,不知你做过没有

网友:
桥虚焊了 也会这样

网友:
NV的桥芯片发热量大,没有风扇容易虚焊!!!

网友:
有复位的情况下,才做桥啊

网友:
复位常亮  没做桥 不知道思路

网友:
你压下桥看看过不过。

网友:
你多还没有测完电压,一般复位灯常亮多是供电有问题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