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接口。

楼主(2010-09-12):
我手上有一工业主板。听报警音是不读显卡。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接口的,个人认为是PCI的。

显卡全部

接口

主板
NB:FW82443BX       SB:FW82371EB
有哪位有这个性接口的图纸。发一个啊.在线等。

网友:
这从恐怕是那个主板用来连接用的接口,,应当没有什么标准的吧!!
很多专业设备的接口都不统一的,,,
个人观点,这个我不太懂,说错了,别骂我啊!!

网友:
是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看南北桥,这机子,有些年头了!
NB:FW82443BX       SB:FW82371EB
只能用修主板方法来修了,先测各路电压,看正常不,,
这板子用什么U的,,看看接口松动,或内存松动,先从简单的下手,
如果是BIOS坏了的话,呵呵,,哪有BIOS文件来!!

网友:
现在是不读显卡。查接口没图,只能测到电压。

网友:
楼主,修好那件东东,经验传上来,我们分享下啊!

网友:
“这个性接口”,那不适合本版,请移步吧
开个玩笑,我觉得2楼说得比较到位。

网友:
这个接口我遇到过很多,应该是一种变形的PCI口吧,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多数是接网卡显卡的。

网友:
這種是轉接口,你的顯卡是不是扣在主板上(睇起來好像雙層板),美國產的HP板上有這種接口,可以多接另一塊主板(異形)呵呵,老式的紅盒黑盒就是這種轉口

网友:
楼上,楼主都说了是工业主板,BX芯片组的。我看了一下显卡芯片是SM721G。

网友:
   443bx的主板 赛扬300a的cpu? 这个接口是以前的显卡交火的接口吧 woodoo的?

网友:
这位大哥说的不错,是扣起来的,应该是PCI的,就是不知道引脚定义,边上有个XC5206的IC,好像是通那里头了。现在待料。修好了告诉大家啊。
大家别看这东西老,够你买台顶级笔记本。

网友:
换了个XC5206没好,丢一边了。

网友:
楼上大哥,可以将全卡扫描上来吗,我师傅专修工控PCB板,可否借图一观?

网友(2010-10-15):
是不是接软驱的呀

网友:
见过类似的接口,应该还有一张卡的,另外的卡扣在这卡上,以 前的双显卡好像就是这样接在一起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LCD的接口,以前我做工控机的时候看见很多LCD的接口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