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SUS F8T北桥上面有两个电容短路?

楼主(2010-09-12):
机型:ASUS F8T
故障现象:上电自动触发,(没拔妞扣电池)电流上到1。4A有跳变,但有点慢不正常)
大家知道此机型的通病是显卡和北桥晚虚,怀疑是北桥虚,想加焊下它,在这之前我习惯先测下北桥上面的电容,晕,居然有两个阻值为0的,不是短路了吗?各位兄弟有碰到过吗,还是原来就短路的?还有为什么会自动触发

网友:
北桥型号 965的吗 一般是一个 还有一种是3个 2个为0的 没见过

网友:
摘下来,丛植看看

网友(点评):
又是一员悍将

网友:
不是的,是AMD的北桥

网友:
amd的北桥不会有O欧的,应该短路了。自动上电是不是你没上COMS电池

网友:
CMOS电池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