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黄,菜单颜色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12):
我有一台15寸AOC液晶显示器,连上电脑颜色偏黄,但按菜单出来颜色是正常的,数据线换过了,它这种不是普通的数据线是接在板上的,加焊过了,电容没有鼓包现象,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从开机以后一直偏黄,还是只有开机那一分或两分钟偏黄?

如果是后者,灯管最有可能。。。

网友:
估计两种可能,一种是灯管问题,还有就是尾插的问题,楼主接外置灯管试试啊

网友:
如是不是少一种色的话,应当就不关数据线的事,,
用白屏看看,灯管老化的话,会在屏幕的上方或下方黄得比较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直变黄,它菜单正常呢,应该不是灯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了,我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
要是屏的话,菜单就不会正常了,要是菜单好好的,楼主可仔细看是不是少兰色,驱动电路如何.

网友:
数据线换过;LOGO及菜单正常。说明问题AD板上,查R、G、B三色信号,必有一个开路或短路。LZ跑跑线路吧。

网友:
数据线换过;LOGO及菜单正常。说明问题AD板上,查R、G、B三色信号,必有一个开路或短路。LZ跑跑线路吧

网友:
灯管没问题,现在被我修的连图像都变的很粗糙,好像一格格的,我是新手来的对里面的部件都不是很熟,我应该去哪学这些基础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