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关于热插拔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0-09-12):
一个845D的板,老是不启动,刷过原厂的新版BIOS了,不行,想换个BIOS芯片,手头上又没有一样的,我看了这个原板的是WINBOND W49V002FAP,,,,开机后启动DOS,拨下来,插上一个VIA板上拆下的旧BIOS,这个是WINDOND W39V040AP,输入命令,一出界面2秒,还没等确认就关机了!!!

我查了我原机的那是3。3V,,2M的,,,换上的这个是3。0V 4M的,是不是电压不对不能通用啊???    还是VIA的BIOS和INTEL的不通用,针角定义有屈别么??

网友:
电压不同,型号不同,不能通用

网友:
你原来2M的BIOS. 换4M的用肯定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大的能代小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用WINBOND W49V004FAP的BIOS IC,刷写的时候数据填充掉2M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