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 帮忙看下这个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先谢谢了

楼主(2010-09-12):
开机底色发绿   画面模糊
下面是拆机图

求专业人员帮忙看下  感激不尽  初级维修技术人员

网友:
把屏线的两端用橡皮嚓嚓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  用洗板水洗下屏上和驱动板的接口

网友:
麻烦指点下  那个屏线

网友:
刚刚擦去了下 还是 模糊的

网友:
把屏的驱动块焊焊,估计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建议给会修的人修,可以在旁边看,这样可以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
6楼正解  我焊接楼下  好楼  感谢 6楼的  估计是虚焊  感谢大家

网友:
我自己就是做维修的  怎么能给别人修   虽然我是个新手

网友:
屏坏了,这种一般都修不了啊。有可能是屏芯片

网友:
昨天看到一个文章说把对比度调到最小不花的就是屏线的问题多还是一样就是屏上面的那个信号处理芯片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常见于屏线和屏,屏线擦过,在两个板上量下通断,如果阻值均很小,那就确定屏OVER了!

网友:
应该是屏不行了,以前我碰到过一个和你一样问题的LCD电视。就是屏不行了。

网友:
基本是屏有问题,已碰到好多次

网友:
屏线引起的较多,弄过几台

网友:
有时是亮度信号没出来,查亮度信号。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找个2025点一下试试。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用那么费劲阿   找个同型号的芯片换下,要是找不到就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