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死机原因分析(重复无价值资料)

楼主(2010-09-12):
(图片)

网友:
你也太抠了吧

网友:
楼上的你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意思是你都不复制出来点给大家看。

网友:
也并不是说我不想复制出来.那样的效果不好,我增加附件是为了让需要这份资料的同仁可以下载下来方便观看哦!

网友:
呵呵, 顶   转正难不难啊

网友:
呵呵,这样也能转正????

网友:
电脑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也可能因为使用、维护不当而引起死机,尤其是长时间不
使用电脑后常会出现此类故障。引起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是积尘导致系统死机:灰尘是电脑的大敌。过多的灰尘附着在CPU、芯片、
风扇的表面会导致这些元件散热不良,电路印刷板上的灰尘在潮湿的环境中常常
导致短路。上述两种情况均会导致死机。
具体处理方法可以用毛刷将灰尘扫去,或用棉签沾无水酒精清洗积尘元件。
注意不要将毛刷和棉签的毛、棉留在电路板和元件上而成为新的死机故障源。
二是部件受潮:长时间不使用电脑,会导致部分元件受潮而不能正常使用。
可用电吹风的低热挡均匀对受潮元件“烘干”。注意不可对元件一部分加热太久
或温度太高,避免烤坏元件。
三是板卡、芯片引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将板卡、芯片拔出,用橡皮擦轻轻
擦拭引脚表面去除氧化物,重新插入插座。
四是板卡、外设接口松动导致死机:仔细检查各I/O 插槽插接是否正确,各
外设接口接触是否良好,线缆连接是否正常。
10、因系统配置不当引起的死机现象分析。
系统配置与电脑硬件设备和系统BIOS、主板上跳线开关设置密切相关,常
见的死机故障原因有:
(1)主频设置不当:此类故障主要有CPU 主频跳线开关设置错误、Remark
的CPU 引起的BIOS 设置与实际情况不符、超频使用CPU,或CPU 性能不良死机。
(2)内存条参数设置不当:此类故障主要有内存条设置错误和Remark 内存
条引起的BIOS 设置与实际情况不符。
(3)CACHE 参数设置不当:此类故障主要有CHCHE 设置错误、RemarkCACHE
引起的BIOS 设置与实际情况不符。
(4)CMOS 参数被破坏:频繁修改CMOS 参数,或病毒对CMOS 参数的破坏,
常常会导致CMOS 参数混乱而很难恢复。可以采用对CMOS 放电的方法并采用系统
BIOS 默认设置值重新设定CMOS 参数。CMOS 的放电方法可参照主板说明书进行。
如果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在重设CMOS 参数后,还必须对硬盘杀毒。
11、硬件安装不当引起的死机现象与排除。
硬件外设安装过程中的疏忽常常导致莫名其妙的死机,而且这一现象往往在
电脑使用一段时间后才逐步显露出来,因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1)部件安装不到位、插接松动、连线不正确引起的死机,显示卡与I/0
插槽接触不良常常引起显示方面的死机故障,如“黑屏”,内存条、CACHE 与插
槽插接松动则常常引起程序运行中死机、甚至系统不能启动,其它板卡与插槽(插
座)的接触问题也常常引起各种死机现象。要排除这些故障,只须将相应板卡、
芯片用手摁紧、或从插槽(插座)上拔下重新安装。如果有空闲插槽(插座),
也可将该部件换一个插槽(插座)安装以解决接触问题。线缆连接不正确有时也
会引发死机故障。
(2)安装不当导致部件变形、损坏引起的死机口径不正确、长度不恰当的
螺钉常常导致部件安装孔损坏,螺钉接触到部件内部电路引起短路导致死机,不
规格的主板、零部件或不规范的安装步骤常常引起机箱、主板、板卡外形上的变
异因而挤压该部件内部元件导致局部短路、内部元件损坏从而发生莫名其妙的死
机。如果只是电脑部件外观变形,可以通过正确的安装方法和更换符合规格的零
部件来解决;如果已经导致内部元件损坏,则只能更换新的零部件了。
12、硬件质量问题引起的死机现象分析与排除。
一般说来,电脑产品都是国际大厂商按照国际标准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部件
不良率是很低的。但是高利润的诱惑使许多非法厂商对电脑标准零部件改头换
面、进行改频、重新标记(Remark)、以次充好甚至将废品、次品当作正品出售,
导致这些“超水平”发挥的产品性能不稳定,环境略有不适或使用时间稍长就会
频繁发生故障。尤其是CPU、内存条、主板等核心部件及其相关产品的品质不良,
是导致无原因死机的主要故障源。应着重检查以下部件:
(1)CPU。CPU 是被假冒得最多也是极容易导致死机的部件。被Remark 的
CPU 在低温、短时间使用时一切正常,但只要在连续高温的环境中长时间使用,
其死机弊端就很容易暴露。使用Windows、3DS 等对CPU 特性要求较高的软件比
DOS 等简单软件更能发现CPU 的问题。如需确认是否为此故确认是否为此故障可
参照说明书将CPU 主频跳低1 到2 个档次使用,比如将166 降为150、133 或120
使用。如果死机现象大幅度减少或消失,就可以判断是CPU 有问题。也可以用交
换法,更换同型号的正常CPU,如果不再死机一般可以断定是CPU 的问题。有些
用户喜欢把CPU 超频使用以获得高速的性能,这也是常导致计算机死机的原因。
一般将CPU 跳回原频率就能解决死机问题。
(2)内存条。内存条常常被做的手脚有:速度标记被更改,如:70ns 被Remark
为60ns,非奇偶校验冒充奇偶校验内存,非EDO 内存冒充EDO 内存,劣质内存
条冒充好内存条。在BIOS 中将内存条读写时间适当增加(如:从60ns 升为70ns),
如果死机消失可以断定是内存条速度问题。如果是内存本身的质量问题,只有更
换新的内存条才能解决。
(3)主板。一般主板的故障常常是最先考虑然而却是要到最后才能确定的。
除了印刷板上的飞线、断线和主板上元件被烧焦、主板受挤压变形、主板与机箱
短路等明显的现象外,主板本身的故障只有在确认了主板上所有零部件正常(将
你的板卡、CPU、内存条等配件拿到好的主板上使用正常,而别人使用正常的板
卡、器件插到你的主板上就不能正常运行)时才能判断是否是主板故障,如果更
换了好的同型号主板死机依然存在、则可能是该主板与某个零部件不兼容。要么
更换兼容的其它型号的主板、要么只能用拔插法依次测试各板卡、芯片,找出不
兼容的零部件更换之。
(4)电源、风扇、机箱等。劣质电源、电源线缆故障、电源插接松动、电
源电压不稳都是引起不明原因死机的罪魁祸首。CPU 风扇、电源风扇转动不正常、
风扇功率不足则会引起CPU 和机箱内“产热大户”元件散热不良因而引起死机。
13、系统黑屏故障的排除。
系统死机故障多半表现为黑屏(即显示器屏幕上无任何显示)、这类故障与
显示器、显示卡关系很密切,同时系统主板、CPU、CACHE、内存条,电源等部件
的故障也能导致黑屏。系统黑屏死机故障的一般检查方法如下:
(1)排除“假”黑屏:检查显示器电源插头是否插好,电源开关是否已
打开,显示器与主机上显示卡的数据连线是否连接好、连接摇头是否松动,看是
否是因为这些因素而引起的黑屏。另外,应该动一下鼠标或按一下键盘看屏幕是
否恢复正常。因为黑屏也可能是因为设置了节能模式(可在BIOS 设置中查看和
修改)而出现的假死机。
(2)在黑屏的同时系统其它部分是否工作正常,如:启动时软/硬盘驱
动器自检是否通过、键盘按键是否有反应等。可以通过交换法用一台好的显示器
接在主机上测试、如果只是显示器黑屏而其它部分正常,则只是显示器出了问题,
这仍是一种假死机现象。
(3)黑屏发生在系统开机自检期间,请参见第四步。
(4)黑屏发生在显示驱动程序安装或显示模式设置期间,显然是选择了
显示系统不能支持的模式,应选择一种较基本的显示方式。如:Windows 下设置
显示模式后黑屏或花屏,则应在DOS 下运行Windows 目录下的SETUP.EXE 程序选
择标准VGA 显示方式。
(5)检查显示卡与主板I/O 插槽接触是否正常、可靠,必要时可以换一
个I/O 槽插入显示卡试试。
(6)换一块已确认性能良好的同型号显示卡插入主机重新启动,若黑屏
死机现象消除则是显示卡的问题。
(7)换一块已确认性能良好的其它型号显示卡插入主机重新启动,若黑
屏死机现象消除则是显示卡与主机不兼容,可以考虑更换显示卡或主板。
(8)检查是否错误设置了系统的核心部件,如CPU 的频率、内存条的读
写时间、CACHE 的刷新方式、主板的总线速率等,这些都可能导致黑屏死机。
(9)检查主机内部各部件连线是否正确,有一些特殊的连线错误会导致
黑屏死机

网友:
请不在传这样的重复资料。

网友:
这又不是什么高级东西呀

网友:
没看过。看来通过还是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