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0-09-12):
本人接了一块V星845PE主板,开机瞬断,把CPU上四针拔掉,开机不瞬断了,但开一两分钟就自动掉电,然后再开就开不了了,但测开机键有5V,IO W83627第68脚有0V到5V跳变,67脚没有电压跳变,73脚3.3V无电压跳变,72脚为始终为低电平,有时放放电就可以开一两分钟,第二天干脆点不亮了。量南桥晶振一脚0.14 ,一脚0.7.强制开机可以,但一两分钟也掉电,请大家帮分析一下是IO问题还是南桥问题,或者是其它什么地方引起的。谢谢。

网友:
晶振换过了吗?晶振两脚的压差好像是不超过0.5V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触发电路问题了。你看CPU供电那有没有MOS管击穿

网友:
你的CPU供电都好像不正常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I的板某个电压不出来也会掉电的,
开机瞬断,把CPU上四针拔掉,开机不瞬断了,一般是CPU供电短路,先把CPU供电短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