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显示怪问题

楼主(2010-09-12):
HP540 965集显的,一装完显卡驱动就黑屏,但没死机,外显是正常的。
用安全模式,内屏可显,但左右各有一寸的区域为黑色的。
换过北桥,故障依旧,此机还有个毛病就是挑内存。
请技术小组支持一下。

网友:
我手边有一个宏基5560的本子,独显,只要装上显卡驱动就不显示,要么蓝屏,要么黑屏。黑屏的时候可以进系统,外接也正常。 已经确定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