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 C4010 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09-12):
BOSI 里也设不了 。现在好像不认硬盘了。 在BOSI里设了USB打开现在又档LOGO了。
硬盘

网友:
硬盘取下在别的电脑上也能GOHST成功就是不能引导。

网友:
换个硬盘实验下

网友:
重写下硬盘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都做了 换个硬盘也一样,

网友:
南桥什么型号、供电正常吗》》

网友:
呵呵呵 是所有的U口不能用吗?您的那个机子估计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USB数据阻止正常 IDE 也正常 5B也正常,

网友:
就是不认盘 然后硬盘确定是好的。

网友:
用纯净版的先[安装,再用GHOST装!我上次也是死活装不上,后面搞定了!

网友:
问题是现在都认盘了 确定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