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v3000(intel芯片,独显)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0-09-12):
自用v3000(intel芯片,独显,放了一段时间,不开机了。拆板,量主板无短路(电感)。插电源,公共点有电,无3v,5v。查图纸,3v5v芯片主供电,线性5v,best电压,反馈电压都正常,ref电压也正常3v的控制信号有,正常,3v的线性输出不正常。先换3v5v芯片,tps51120,还是老样。换3v高端mos,老样,换电感,老样,换3v大电容,ok,正常了,3v产生。反复试了几次,都有。
但是,还不加电。这个机器是没cmos电池时自动开机,没反应,无5v。查5v的控制,0v。查了一个图纸,上面不太一样,是由slps4控制的。直接量io上的pmslps4,是低电平,不正常。这个对地阻值正常。先加焊南桥吧。
加焊南桥,能开机了。装机,测试,全部ok。
按自己的思路写的,仅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