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开机断电

楼主(2010-09-12):
拔下p4供电不断电

网友:
查12V的CPU供电电路.应该上管短路了

网友:
查CPU供电的场管和PWM芯片应该有短路

网友:
典型的CPU供电问题,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仔细查下。CPU供电的MOS管。 查不出来就一个一个扯。

网友:
多为CPU供电场管的直接或间接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短路。量所有场管看一下是那个管子坏引起的

网友:
供电场管,管理IC,北桥,CPU本身都可能造成你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