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 不触发 IO方面的问题 求指点

楼主(2010-09-12):
一不知品牌P5I945PL主板 测开机键有5V电压(不知道是否偏高,本人刚开始学主板) ,手上没有资料(图纸奇缺)在网上查其IO-IT8712F 资料说它参与开机

根据原理经过I/O芯片的PANSWH#GP43(75脚)功能引脚送到I/O芯片内部,
经过I/O芯片内部的触发电路检测后,再由I/O芯片的PWRON#GP44(72脚)功能引脚输出一个控制信号,
到南桥芯片中的PWRBTN功能引脚,最后南桥芯片的SLP-S3功能引脚输出一个"SLP-S3"控制信号到I/O芯片的PSIN/GP45功能引脚(71脚),
再从I/.O芯片的PSON#GP42(76脚)功能引脚输出低电平信号,将ATX电源的14脚电平由待机是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上点测试 :3.3V正常; 75高电平 正常;  按开机键:75跳变正常; 72有信号 正常 71有信号 正常 76脚却一直 处于低电平;上点也不自动触发。
想请高手指教;1这个资料正确么;2 如果正确76脚是怎么控制绿线的(万用表测是不同的 ,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电路)

网友:
挑起76脚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不正常换IO 正常检查76脚到PSON线路

网友:
谢谢 我试试 请问绿线怎么控制的 有没有图纸

网友:
现在ATX电源的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如果 是低电平就是电源保护了测一下主板有没短路,如果 是高电平就是IO到绿线之间的线有问题,一般经过三极管或电阻跑一下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跳变正常; 72有信号 正常 71有信号 正常 76脚却一直 处于低电平;上点也不自动触发。
那么说明76脚到绿线线路断线了,一般76脚直接接绿线的,有的会经过三极管。从IO76脚跑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