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直停留在开机logo

楼主(2010-09-12):
·开机一直停留在开机logo,但是没有死机,好像十多分钟以后可以进入系统

网友:
碰到过一次这种情况,,它的上面有好几根 内存,拔插下就好了。。。。
不知道你的跟这个有没关系,,,,,,

网友:
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的哦

网友:
拔下硬盘看看

网友:
先最小系统法看看,然后做换件,最后刷BIOS。

网友:
先从外设开始,硬件一个一个的拆下先!
外设完了就是主板,,BIOS!!
这个问题,要10多分钟才进系统的话,
我修过几台,是硬盘坏了,因为硬盘出问题,卡在LOGO是因为主板一直在读硬盘,!!
楼主试试!!

网友:
先做一下系统,不行的话刷bios我碰见过刷BIOS好的,再不行加焊南桥,别忘了先量一下电压,铁别是内存那一部分,再就是看时钟频率有没有偏差。

网友:
如果确认是主板问题测一下内存供电有没偏低,刷个BIOS 如果是单桥的桥空焊也会档LOGO

网友:
USB设备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2电路,BIOS,桥都有可能

网友:
先最小化测试一下,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的是硬盘,光驱数据线坏或是其本身坏。

网友:
把所有的外置设备插掉,只插CPU的内存开机,能进的话再一样一样插上去试

网友:
把网卡什么的关了看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先换内存,再硬盘光驱,上次我遇到过一台,光驱也能引起挡LOGO,不过我那是挡LOGO还死机

网友:
把开机LOGO关了,看看在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长

网友:
检查机子外设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南桥芯片或硬盘有问题

网友:
先重做系统,不行在换个好CPU\硬盘\内存\显卡.试试,刷BIOS.加焊北桥,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见过几台都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最小化测试下.如果没有问题,档LOGO最有可能就是档硬盘了.

网友:
这问题我见的很多,有好几种原因,一是内存不兼容,还有就是硬盘有坏道或有卡的声音,还有就是把COMS电池电放掉就好了,

网友:
按tab看看自检到什么地方卡住

网友:
你把硬盘光驱都拔了看看,不行就换内存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硬盘故障也不会卡十分钟啊

网友:
查一下开机时序

网友:
叶有肯能是IDE线啊,我以前碰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