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pc 900ha

楼主(2010-09-12):
今天修到一台 asus epc 900ha 的上网本 电源接口附近 一ic 烧坏 看不清型号 哪位仁兄 手上刚好有在修这个本 望告知ic型号  万分感谢!

IC为上图标红色圈处

网友:
应该表面标称是4925
我没有找到图纸,只有点位图!但是没有标注元件型号!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隔离保护,飞线跳过隔离保护正常工作!

经过了大量搜索,判断这里最大的可能性为Si4925BDY,一个Dual P-Channel 30-V (D-S) MOSFET的管子!

网友(2010-10-12):
刚刚遇到的问题   确实是4925B的芯片烧坏了   直接飞线可以吗   不会影响电路工作吧

网友:
飞线不行啊  影响电池啊  12V供电直接到电池接口了呢

网友:
肯定是4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