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0-09-12):
CPU风扇运转正常,诊断卡FF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复位跳线有3.6V电压,小圆柱晶振32.768两脚电压分别是0.20V和1.66V。北桥是845,南桥为intel FW 82801DB.   14.318M晶振一脚电压是1.40V,另一脚电压是1.22V。时钟芯片是RTM360-111R;I/O芯片是IT8711F-A。这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啊?请指教!

网友:
感觉32M晶振电压压差有些大啊。先查供电,在查时钟,最后查复位

网友:
复位灯常亮先把前面的供电,时钟.,PG修出来先,

网友:
南桥坏了,我以前修过

网友:
我只知道南桥坏了,具体怎么回事还想请老师门帮忙解答,我当时修它的时候是因为晶振电压,给我的感觉不对。还望看到的老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常亮先查板上所有供电,时钟,PG有没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