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问题

楼主(2010-09-12):
电池接口中的SMD、SMC、RES、TS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电池能放电不能充电一般是那得问题。是电池的面大还是电路的面大

网友:
smd\smc是系统管理总线。TS:是用来检测电池温度的。RES就不知道了,需要高手来解答一下了

网友:
可不可以把万能电源上的电压直接加在电池上,{就是能不能直接用万用电源给电池充电】来辨别是电池坏照成的充不进电还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点评):
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
电池能放不能充,你应该先检查电池的充电电路,接下来再研究电池吧,

网友:
电池可以充啊,从主板引出线来,电压升高,就可以充。

网友:
有人这样做过吗   会损坏电池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这样,只要电压=电池电压就可以充电了,,我是说有一半机器的电器可以

网友:
先换个好的电池试试看,不行就修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试过吗?有没有时间限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有那么多一样的电池代换啊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
可以啊,,开始充电电流会大些,后来就会自动减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