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M的不开机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12):
此机是INTEL 943GML集成显卡。先接直流电源待机为0.01A,按开机按钮电流无跳变,不开机。拆机,用电压档量开机按钮对脚有19V电压,按下时有19-0-19跳变。开机按钮正常,于是拆到裸板。此机待机3V,5V是由MAX8734产生。接电源量大电感无待机电压。移除电源,量主板上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3V,5V电感阻值正常,而北桥附近的PL4电感对地0欧,再量北桥底部电容也有对地0欧,所以先把此电感一端断开,量电感前级有1000多欧,后级还是短路。打开图纸找到PL4,它是产生VCCPP 1.05V供电。

把北桥取下,量PL4有1000多欧阻值。接电源待机还是0.01,测量待机还是无3V,5V,于是量MAX8734A的工作条件。20脚V+无19V,量上管有19V电压。上管有19V应该说19V公共端供电已经输出。于是跑20脚线路,查图纸B+++_19V是经过PR80电阻后直接给8734A的20脚供电,在主板上找到PR80量两端都有19V,往V+跑线在主板过孔处有少量腐蚀,接上后待机3.3V,5V出来,待机为0.02。

心中切喜,接上开关板按开关没有变化,心一下凉了。测开机电路,开关上有19V跳变,开机芯片ENE926QF B1的32脚ON/OFF#有3.3V跳变。再量21脚PBTN_OUT#无跳变。 查EC的工作条件+3VALW和+EC——AVCC都有3.3V电压,晶振有波。于是找了一个ENE KB926QF D3换之(同时感谢无边思绪超版的帮助),按下开关开机灯亮。

于是换上新的北桥,开机跑0.72-0.66再无变化。内存上了肯定是好的。量主板供电3.3V,5V,1.8V,2.5V;1.05V.CPU0.9V都有。用手摸板发现RTS5158巨烫,查图纸此为SD卡控制器。拆下后开机电流只到0.44不动。这样主板是肯定没到内存的。再查电路供电--正常。查时钟ICS 9LPRS325CKL。+CK_VDD_MAIN1为3.3V,再量14。318无波形。换了一个晶振故障依旧。量39脚VTT_PWRGD#/PD有低电平0V,CLK_ENABLE#是由+3VS提供上拉,由MOS管Q40来控制,当CPU电压输出电压正常以后会在供电芯片MAX8770的2脚输出高电平3.3V的VGATE信号。给Q40的G极来控制它的通断。当CPU供电正常以后就使Q40  MOS管导通。来拉低CLK_ENABLE#的时钟开启信号来告诉时钟开始工作。可以判断时钟芯片坏了。

于是定购了时钟芯片和RTS5158,换上后,开机正常,装系统测试1天没问题。
欢迎大家来批评指证。

附图:

网友:
这么复杂都能修好。。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从EC到时钟快修了个遍 强悍

网友:
这恐怕要花很长时间吧 讲的精辟的很

网友:
历害,,写得也很清晰,,起码还看得明白。。

网友:
思路很清晰,修板就要 这样。

网友:
反复看了N次,就是那些信号的意思,我太不明白,那些英文注释,在词典上上也找不到。

网友:
图纸可以发一份出来吗,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 厉害啊 借鉴了

网友:
时钟ic没工作的话 触发会掉电的啊  这机器我修过  我修的是 时钟ic 3vs的转换由3.3待机转换的mos管 g极上的信号电阻掉了  呵呵  我那最开始也是北桥坏了 呵呵

网友:
不错,值得阅读,楼主讲解很好。

网友:
恩,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真的电路知识很丰富,要是我的话,早就晕了

网友:
楼主高手 看样子 我什么时候也得去基地深造一下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图纸发出来一份吗 谢谢了 大家一起研究嘛

网友:
楼主高人,要是我早就换主板了。

网友:
牛,但是我看不懂,呵呵呵

网友:
牛人  思路清楚学习啦

网友:
理论和实践都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经验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