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s315m维修

楼主(2010-09-12):
            有一台Sony的机子[FS315M],拿来时不开机,有待机【0.03】,就以为是Sony的通病:就把BIOS电池拔掉,在放电。然后再开机,没有想到还是没有反应,就有的郁闷了。
         把板子拆开量发现所有的电压都没有,在量他的系统供电芯片【max1999】的17脚,没有供电19.5伏,在量高端管的D极也没有19,。5的供电,就怀疑是报隔电路的问题。
        从插口量,到第两个场管的D 极没有电压,他的G极,S极都是19.5伏,我就飞一根线把D极S极连起来,插电发现后极大短路,就开始排短,先量电感有没有对地,发现没有。就在量CPU供电周围的电容【CPU旁边的电容最容易短路】,真的发现是有电容短路。把他换掉,插电发现他的待机时0.01  ,说明这个待机才是正确的,然后开机就一切正常了,装机进系统一切OK
           第两个场管的G极电压正常后量是9.5伏,有可能是短路造成他的电压保护了  ,所以电压没有到D极【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