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

楼主(2010-09-12):
刚才又再测量了一次,CPU风扇运转正常,电源电压都正常;诊断卡FF不跑码,复位灯常亮,主板复位跳线有3.6V电压,小圆柱晶振32.768KHZ两脚电压分别是0.18V和0.29V。北桥是82845,南桥为intel FW 82801DB.   14.318M晶振一脚电压是1.40V,另一脚电压是1.22V。时钟芯片是RTM360-111R;I/O芯片是IT8711F-A。这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啊?请指教!

网友:
查复位的前提条件全板 的供电 时钟和两个PG。

网友:
全板的供电:现在20芯的电源插口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啊。包括另外4芯的CPU供电插口的电压也正常。两个PG,用万用表笔瞬时短接一下开机的两个针,CPU风扇就转了,诊断卡上的灯也亮了,测电压的各个接口,电压正常。另一个PG就是到主板的复位跳线上了吧,用表测其上有3.6V的电压哦。照您这么说,就是时钟的问题了么?

网友:
这个主板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放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用,现在拿出来开机一用,就这样了。有人说是南桥受潮了,有的人说是I/O坏了,把我都搞糊涂了,不晓得怎么样去查了,我不会是一个一个的去换了试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客户正用着的IDE和PCI没复位电压了。复位针有电压但短接没反应。
不敢确定是南桥坏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常亮先测板上所有供电,时钟有没有正常了,都正常就查VRMPG与ATX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