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星T220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09-12):
一三星T220液晶显示器上半屏有一个灯管有问题,导至屏闪,现在不想换灯管,让它不工作,不过不接它的话,高压板会保护,如何才能让它不工作高压板又不保护呢???

屏蔽那根闪的灯管如何做??我现在就是想不接那根有问题的灯管~~~~

网友:
说下高压芯片的型号

网友:
你已经是金牌维客了哦,论坛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介绍。不过我暂时没用上,所以没发言权。

网友:
电源IC  是SEM2006

网友:
SEM2006如何去高压保护???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可以在接口处串上个3KV电容当负载就得了.

网友:
3KV的电容到哪儿找啊,这么大的~~

网友:
虽然不建议这样修.   高压板上的输出部分就是接灯管那的口那的电容都差不多都够了,多数都标称3KV 了

网友:
不要瞎搞 建议还是换灯管  灯管没多少钱的

网友:
高压板上的高压耦合电容可以,有的机器直连也行,有的机器要用电容

网友:
楼上的讲的详细一点~~~如何做,如何连?

网友:
灯管闪说明灯管接头虚焊,去保护不行的,那虚焊的地方会一直打火,到最后烧坏偏光板就不好看了

网友:
去保护肯定不行啦,屏蔽那根闪的灯管还差不多。

网友:
屏蔽那根闪的灯管如何做??我现在就是想不接那根有问题的灯管~~~~

网友:
我遇到了你给一样的东东,三星T220我换了灯管后,单上上面两跟或下面两根都不闪,一起上四根,上面的两根就闪几下才亮,就要家里原来用的那种墙上装的灯一样,要闪几下,才能亮,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看到版主了
    高手就是高手  一看表面问题  就把故障点给看出来了   你的话让我修好不少修机子    至今我都还记得我第一次发贴 (那个号因为灌了水,被禁言了 后来又申请了号)
是你一语就说中了故障点    你的话偶尔怀疑一下下     你是神

网友:
最后在外面接了一根带支架的灯管让高压板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