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难题

楼主(2010-09-12):
用电池可以开用电源开不了 插电源待机正常 按开机键待机都没了
电池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呀?h8 toshiba62506都换过也一样。。

网友:
这里最多能提供一下思路 没有人能远程指出具体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3V 5V 大电容换一下。

网友(2010-10-12):
我这一台是接了电池就不能开机,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