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p43主板加电不亮机

楼主(2010-09-12):
cPU内存,都换了,老是自动断电,重启,怎么办?

网友:
换电源试下````再查下开机电路```

网友:
掉电要分清楚是短路保护还是少供电掉

网友:
电源是不是好的.不上P4看会不会掉电,先排除主板有没短路现象,

网友:
换了个新的内存好了,可旧的内存放在其他主板上是好的,七彩虹主板挑内存,烦死了

网友:
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是自动断电,重启,一般是某个硬件检测不过引起的。
确认你是用的667的内存双核的U,如果都是的话那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把CPU供电拔掉,看还有断电的现像没

网友:
已经解决了,七彩虹主板太挑内存了,换了好几个又好了,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2010-10-13):
清COMS看看,不行就加焊南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