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宽显示器.亮下就灭..

楼主(2010-09-12):
   方正显示器亮一下就灭..鼓了一个电容,本想换好了就OKl啦  没想到还是那样...外接灯管不灭.一直亮的..  但是有时候用他自己的灯管也不会灭..  到底是那的问题呢?  没思路了....像这种情况还需要换灯管么??

网友:
换呀,肯定要换的。再查一下连灯管的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这一款是不是灯管坏 是通病啊?

网友:
外接一切正常那就说明原机的灯管或线有问题。

网友:
用通用高压代替

网友:
外接灯管没问题那就肯定是灯管问题了.用电流法测一下哪个灯管的电流异样

网友:
知能用通用高压板代换,,,你就是换了灯管他还是那  。。。。。

网友:
先换灯管拷机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先接个高压试一试,不行再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哦!!!

网友:
先高压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电流法是怎样的,小弟刚学液晶不久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先哪个都行主要是多试试

网友:
不一定  电容鼓包有可能高压包出问题了 换了电容 换高压包试试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