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可以随便接吗?

楼主(2010-09-12):
菜鸟问题, 灯管可以随便接吗? 指灯管插头与高压板的连接。

今天第一次,下的时候粗心,也没留意看,呵呵。

还有怎么测高压板的好坏?? 要注意些什么?? (安全方面,书上说高压 1800V...怕)

网友:
灯管不分正负极,只要焊接好就OK了!

网友:
高压板的测量最简单快捷的办法,是备一个好的灯管,当你怀疑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的时候,用备用的灯管接上高压板上,就可以初步判断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焊接好了,插上高压板,分正负吗?

网友:
不好意思 用引用恢复时出错,回答ycht 这位仁兄焊接好了,插上高压板,不分正负

网友:
跟高压板相接那里最好分一下粗的线是供电,细的线是反馈线接不好有时会出再闪屏的。

网友:
回帖回帖回帖

维大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交流的,随便哪头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