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短路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9-12):
这个是不是短路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用表测量 是最具说服力的 测吧

网友:
你说什么,看的好晕。。。。最好能说清楚点哪里短路了

网友:
是吖,讲清楚点,是哪里短路了吖/

网友:
说清楚点,是哪里短路

网友:
你这样发帖,
我说短路了有人相信吗  ?
你相信吗 ?

网友:
短路没短路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短路你不测谁能看见啊

网友:
跑下线路。。。再换下曹。。。。

网友:
你自己都看不见, 还传照片上来让大家看,  万用表是拿来玩的 ?>

网友:
象是短路了,谁焊过啊。

网友:
这个很难判断有没有短路,需要详细检测才能确定。

网友:
表一搭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万用表 蜂鸣二极管挡  响就是短路了

网友:
回复 闻鸡起舞7844 的帖子被焊过不一定是短路,打一下值就知道了

网友:
那里短路都不知道  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