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主板,偶尔点不亮,诊断卡报66

楼主(2010-09-12):
945GC主板,关机后有的时候会不亮,风扇转,南北桥都有温度,插诊断卡从86跑到66然后停止了。

重新插拔内存后,又能点亮,但是要重复很多次C1之后才开机。

网友:
先换条好的内存,还目检槽子有没问题,不过内存时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不能正常跑内存时,压下北桥试试,可能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此主板被雷击过一次。

网友:
槽子有没问题先

网友:
这块板子如果是被雷击之后才出现在这样的问题话,要看雷击坏过哪些地方,可能会因为雷击的那个原因,引发一系列的乱七八糟的故障,,
之前修过一台雷击的,BIOS也搞坏了!!
排除雷击损坏的可能后,再按常规故障的方法去修,,,!!一般东西坏了的,都是饿原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精英的板吧?可能是座子或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