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 7135 K8N 声卡没声音

楼主(2010-09-12):
声卡芯片是 ALC 655 原来的声卡杂音,更换声卡芯片后 没有声音。 从官方下载最新的驱动装完后系统都显示正常(系统也重做过),就是没有声音。摸声卡芯片有点发烫, 请问要从哪维修?

更换声卡芯片时, 25-36 脚 之间 有虚焊 ,加焊后 声音出来了。

网友:
发烫      那还是声卡问题吧    在换个试试

网友:
主板上前置音频接口的跳线帽接看看

网友:
压根就没看到哪里有跳线。

网友(点评):
是没有跳线帽 你找两个跳线帽 装上就好了。要不你就把前面板的声卡接头装上

网友:
上面的JAUD1是什么?

网友:
先搞两个帽子上去吧

网友:
跳线都没插啊。 插上估计就有声音了

网友:
一看跳线帽没插。我无语了。。。没声音首先看跳线帽啦。

网友:
兄弟你是超级新手还是忘了插跳线了?

网友:
5-6
9-10
插上

网友:
谢谢~  还真没注意看到,我以为这个是插 前置音频的。

网友:
这个是插前置音频的,如果你不接前置,那只能通过加跳线帽的方式来使用后面的音频接口。

网友:
插上跳线 还是没声音 ,不过芯片不发烫了。  跳线插的是 5-6  9-10 两个。

网友:
还有个问题,网卡,时有时无, 要怎么查? 板上没看到网卡芯片  BIOS 也刷新过了。 貌似有点像软网卡。

网友:
会不会接错了,5 6 9 10你接哪里?发个图上来

网友:
虽然我很白,但这针脚的编号还认得。 板子上有标哪里是第一脚

这样插的 应该没错吧, 找不到说明书,也不知道该跳哪个脚

网友:
找不到相同的声卡芯片了。 这个芯片应该确定是好的,

网友:
跳线我每个都插了, 就是没有声音。

网友:
其实网上很容易找到说明书的,我从说明书上截了个图。

你跳线应该是做对了的,第一张第二个小图黑色的跳线就是从后面LINE OUT输出。
再附上实物图,从图上看出你的芯片焊接方向应没有错,至于焊接质量,比如虚焊、连锡等你应该仔细检查。

网友:
检查声卡供电5V 是否正常!修过很多都是供电问题 7805容易坏

网友:
我从内心感谢张先生,技术指导确实是精溢求精。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的指导。 虚焊 和连锡 我都用表试过 没有问题 跳线完后 芯片不发烫了。不过 还是没有音声。 系统 里驱动显示是正常。 有小喇叭图标。  至于驱动问题肯定可以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张先生能在百忙中抽时间指导,再次请教个问题,这个板子的网卡我估计是软网卡是吗? 因为在板上没有发现网卡芯片,现在网卡时有时无。(在系统中能显示网卡的时候就能正常使用。但有时候关机或重启,就发现不了网卡,主板的BIOS我从官方网站更新过。问题依旧)

虚焊和连锡问题我用万用表的二级管档测过, 如果连锡 相邻的两脚 会响, 虚焊 的话我是从芯片的脚根 量和 板上的焊盘外边。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虚焊和连锡问题我用万用表的二级管档测过, 如果连锡 相邻的两脚 会响, 虚焊 的话我是从芯片的脚根 量和 板上的焊盘外边。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7805试试.刷个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弟。 请问下。7805 是哪个芯片?大概在什么地方? 我很白 在板上没找到标有7805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就在声卡IC的旁边/有些是针插式的.有些是贴片式的,三个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旁边 就两个三脚的   一个型号是:L1087G D1A43  另一个(图中靠下边的)是:APM2054 G1178

这两个芯片 不是供电用的吗? 现在系统能认到声卡,会不会和这两个无关?
要是换的话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

网友:
为啥不插个USB声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明书上有两种可选的网卡芯片:
LAN
† Marvell PHY 88E1111 Gigabit Ethernet chip (Optional)
† Realtek 8201 CL 10/100Mb/s Ethernet chip (Optional)

网友:
回复 网友C:

    L1087是三端稳压器: http://www.cheertech.com.tw/Niko-sem/Data%20sheet%5CL1087XG.pdf

APM2054是N沟道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 多谢张先生指点, 我发现我真的很笨, 这么大个芯片 都没有发现它是网卡芯片。  还以为它是时钟芯片。
发现了 是88E11115-RCJ   那网卡芯片时有时无 一般是要查哪里出问题?
还有 声卡现在终于弄出声音了。   这次特意找了2根针绑在表笔上测试,25--36脚之间有虚焊 ,我用风枪重新上焊膏 加焊,终于有声音出来了, 不过 芯片还好像有点发热。。。 再次感谢张先生的指点。

网友:
BIOS里德声卡设置正常吗

网友:
能有杂音出来就不是跳线的问题了,不是所有的板都要跳线的。

网友:
网卡芯片时有时无 一般是要查哪里出问题?

1. 芯片或其周边元件虚焊;
2  网卡芯片本身不良;
3. 网卡接口不良;
4. 网络问题
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面两点可能性大 ,
3.  4.。 可以排除。
张先生请问 NIKOS P3055LD k3A43411 MOS管可以用什么管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类型,同封装,电流大于等于的都可以。参数见
http://datasheets.me/docs/NIKO/000027.pdf

网友:
谢谢张先生了。 我还是看不懂上面的资料。

网友:
把前置音频插了没有,插了的话看BIOS

张先生 -2 不认真看贴,解决了的事情还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