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8雷打,蟑螂,现换南桥无复位,PWR0K3V PWRGOOK3V,南桥不发出复位,己修复!

楼主(2010-09-12):
海尔W68 图纸用的A61的一样的,客户描术是雷打的,拆开看,网卡没事,怀疑他搞错,开始来时是南北桥1.05短路,+5V短路,到硬盘接口的,这么多地方短,还可以上电,我晕,拆开看,网卡,1394心片上面一堆小强,小樟郎,死在一大堆,把网卡,1394心片脚都烂了,OK,洗板水清理,补焊,上电,5V不短,可以上电,到1.1不动,发现,南桥鼓包了,巨烫,二话不说,换SB南桥82801GBM,换完OK开机,电流到1.1,几秒后掉电,各电压正常,查时钟,全板无时钟,查供电,都都正常,核心电压也有,查时钟EN脚无3.3V电压,查EN线路,到R258 10K电阻,电阻一端通过+3.3V上拉,电阻一端3.3V正常,这边无电压,测电阻10K正常,电阻这边到两个地方,MAX8771CPU供电心片第一脚,第二个地方,时钟第十脚,都无3.3V电压,怀疑时钟和CPU电原管理坏了,拉低了3.3V电压,!现在怎么办,CPU核心供电有产生啊!现在时钟有了,现在情况是,全板时钟都有了,现在查南桥没有发出,PCI——RST PLT——RST,这两个信号,南桥时钟有,ICH——CLK 有0.3V。CPU两个时钟也有0.3V,PWROK,PWRGOOD跑线路,到南桥BGA下点,SBVRPG有3V电压,就搞不懂这板为什么不出复位,怀疑此板,PCI——RST PLTRST外围电路有问题,测1394心片,网卡,MINIPCI——E复位点,都0V,对地值正常,供电也正常,测对地值,500多,没问题,南桥虚了吗?手按南桥,OK,有次,复位3.3V出来了,决定加焊南桥,上BGA,再下来,跟之前一年,毛都不出了!现在就是少复位了,明天重值一个南桥试试!

PCIRST PLTRST

SB PG

重上南桥,问题依旧,没办法,拆网卡,无效,拆1394无效,还是没复位,拆EC ,换IT8510E,还是没复位,最后终于没办法了,测,32.768晶振,发现有时电压正常,有时不正常,但能触发,开始量晶排有0.26 0.11两脚有压差工作正常,触发后,电流到0.9 ,无复位,再量一脚为OV,不正常在台式机上找个换上,OK,海尔的LOGO出来了,至此,修复完毕!拆好好多心片终于搞定了!哈哈,32.768之前正常,总结了一下,可能是上BGA温度把它烤坏了,这个晶振太垃圾了!

网友:
本来就没电压。拉什么低

网友:
怎么没有电压,老大,帮忙分析下,!低电平有效吗?我上图,您帮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老大,帮忙看下!

网友:
是啊 后面打了井字号啊

网友:
我认为#字是瞬间低电平,跳变一下成低电平,但现在直是0V?

网友:
这个正常的时候确实是低电压的,如果时钟的外围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楼主再换一个南桥

网友:
各位,没有复位啊!帮忙看看!

网友:
DELAY_VR_PWRGOOD  SB_VR_PWRGD这两个信号是否进了南桥

网友:
晶振问题,32.768不稳定!

网友:
你用什么测的时钟不正常啊,是示波器吗

网友:
楼主上个整机的图纸看看

网友:
看了晕晕,

网友:
晶振不好能够触发么?

网友:
能触发,但触发以后上电以后就不正常了!有脚为0V,开始可以起振!第一次见到这种问题!

网友:
圆柱形状金属壳的晶振,做桥前我一般都取下来,这玩意不耐高温,碰到过做完桥晶振挂的情况。

网友:
如果南桥换好的情况下,就是晶振的问题了,建议修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