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被液晶玩了一回,火大了!~~~该降降火

楼主(2010-09-12):
接一同行送修的山寨19LCD,图像轻微花影,地球人都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拆了屏线清洗,座也刷了刷,装回试机,OK了,因为要得急,这哥们就给客户送回去了,一个小时后又回来了,说用了一会后故障又出现了,试机一看真的又花了,难道没清洗干净?邪门了!又拆壳(最烦就是拆壳了!)把屏线插头再清洗,座也洗洗,怀疑是哥们送去时放在电动车上把屏线震松了,于是插好屏线用胶棒加固试机,OK了,不花了。这次不装机测试,过了十多分钟后,鬼又来了!!
这次才想到可能是驱动板这边了,不能按常规出牌啦!拆下驱动板发现直接连到屏线座的RTD2025L那排脚吃锡比较少,顿时明白了!于是先风枪加焊,为了保险起见又用尖嘴烙铁补了点锡上去,一个个锡脚才饱满起来,直接装好外壳试机,彻底OK了!哥你懂得的!一切不能按常规出牌!~
补充: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是RTD2025L的一排脚虚了哦,不是屏线座子虚的。用尖嘴烙铁补锡,补完后视力下降了大约一百度,十秒钟后恢复视力。
百度

网友A:
我是排线不小心撕了个小角就画蛇添足去补焊没想到用了几天就一线,拿回来修再补焊+清洗,结果两线.我没啥办法了 无解

网友:
做事还是不能太马虎,特别是干维修这一行!

网友:
不是一般显示器啊!呵呵。。。

网友:
维修需要细心才是,将问题解决彻底

网友:
呵.换作了我可能一下子没那么快找到是座子虚的问题了.. 开机十多分钟后花屏.肯定一个怀疑的是驱动MCU和屏主控IC的热稳不良了.如果摸上去不烫手的话我才会再去打屏线的双向阻值.

网友:
老乡好牛X 修机子碰到的烦心可不只这些哦 细心就是好

网友:
山寨机,就是牛!

网友:
遇到这类问题我一般都是将座子直接去掉,然后用买的那种屏线一根根的重新焊,彻底解决,永不再因为松动出现问题

网友:
就应该仔细观察

网友:
胆大细心
做维修的基本功就是这样地

网友:
山寨的就这样,,排线经常松动!!!清洗久了就要换排线了!!!

网友:
做维修的看来是要胆大心细啊

网友:
厉害 虚旱的问题还挺烦的

网友: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一个字强!!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一马虎可能酿成大错。

网友:
这种问题我换屏线换好了好多少,屏线用得太差了,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
修好东西后,一定要测试。

网友:
楼主辛苦了,建议买把好烙铁!

网友:
也就是说屏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