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烧 AO4912

楼主(2010-09-12):
联想旭日150 烧 AO4912 ,红色框内的那个,上一个烧一个。
一直没找出短路的地方。求高手指点

网友:
1902换了试试,查下负载有没短路。

网友:
这是个双场管,看俺MAX1902有没有虚焊,或者换一个,如果还不行看看他附近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换对没有 不要随便找个8脚就往上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