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富士康945主板反复重启问题!

楼主(2010-09-12):
今天接到一块富士康945p7ae独立板.客户反应不能开机!拿到手后,主板能上电,诊断卡无跑码。发现主板上没有任何烧焦芯片,上假负载测得CPU无Vcore电压,其它电压全部正常,时钟,复位全正常.初步估计是CPU供电块问题!查了CPU供电,没有发现MOS管击穿。更换ISL6312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依旧。打各接口对地阻值。发现COM对地址值不正常,0。5欧。下掉75232芯片。上电测得CPU的Vcore电压来了。上真U。能跑码了。换了块全新的75232,又不跑码了。索性不上75232芯片。上好CPU,内存,硬盘。显卡。开机后。能过BIOS设置,但设置完时间和开机顺序保存开机。出现开机-富士康LOGO-黑屏-重启。我的CPU、内存、硬盘、显卡都是完好的。
1、不上75232芯片不能引导系统吗?
2、上了75232芯片就不跑码,我查了外围贴片都挺正常的。是什么问题。
3、这样反复重启是什么问题?求高手解答。
本人是新手。求各位大大帮忙解决思路!~谢谢

补充一下:诊断卡一直跑到75,小停一下又从00开始跑起!

网友:
我也遇到富士康945重新启动的问题,但是是无规律的,偶尔玩个把小时,偶尔几分钟。换了6566这个电源IC也无济于事,所有内存啊,硬盘什么的均换完也没用。最后采取的手段是换板子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BIOS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都可以进BIOS设置!~

网友:
应该在BIOS里把COM之类的关掉

网友:
不上75232芯片也能引导,只是串口不能用而已,查下此芯片的供电.看它是受谁控制的,是IO控制的话就先换个IO..先清下CMOS.开机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IO已经更换新的.情况依旧!~CMOS早就清过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问题还没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