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只能上256M内存,上512就不停重新启动

楼主(2010-09-12):
收到1快杂牌845,测的各电压正常,但是有个缺点是不能上512M的内存,1上就像掉电一样自动启动,反复启动。本人考虑刷BIOS,但是找不到此杂牌板子BIOS软件。因此想求助该问题是否是BIOS问题?
刷BIOS

网友:
大多都是主板不支持只能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下BIOS应该没问题了,内存频率不同主板可能认不到,新手上路,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有可能是512内存频率高不支持

网友:
有的主板试这样的, 换个内存就行了

网友:
遇到过因为内存供电引起的不认512M情况,看下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主的板子是845什么型号啊?能上多大CPU啊。是不是内存频率太高了啊,不稳定。

网友:
845一般可以上400的内存 P4 2.4的CPU

网友:
我在山村修电脑
的帖子
找个通用的BIOS试试吧,南北桥IO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