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x6120灯管安装不当导致屏暗

楼主(2010-09-12):
一台送修的惠普compaq nx6120笔记本屏幕暗,亮度调节已经最大,虽然能正常使用,但总感觉不舒服,很累眼。起初怀疑高压条的问题,但换了高压条依旧,因此怀疑灯管,拆开后点亮灯管感觉亮度正常,没有问题,有点郁闷。但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如下图示问题:

图中的反光绝缘衬膜(这是本人起的名,不要笑话)材质好像是塑料的,易弯曲,我发现他们向里面弯曲,已经遮住了灯管,这样导致射入液晶面板的光线少,自然会屏幕偏暗,右面的图是左图的截面图。解决办法将反光绝缘衬膜用双面胶粘在不锈钢上,或者干脆把容易弯曲的部分剪掉一点,让他不再遮住灯管,同时安装时在下图画红线的地方里面也粘双面胶,防止漏光如下面两图所示: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情况,遇到怎么处理。有什么好办法,一起共享

网友:
把屏全部拆掉了再装,拆的时候要小心别弄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