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O 做系统蓝屏

楼主(2010-09-12):
来自: 广东深圳
这个机子拿过来 本身没有系统 接机后 清理后做系统 可以释放完 系统可全部走完后重启 到WINDOS 就蓝屏 马上自动重启 内存 换过 硬盘用MHDD 查过没有问题 请高手指点
自动重启

网友:
硬件测过没有,蓝屏报什么错!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下硬盘模式

网友:
用安装版的做应该就行了,是驱动问题导致蓝屏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用安装版的试试,驱动一步一步的装,再就是在BIOS下设一下硬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