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声卡ALC655系统下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2010-09-12):
一块昂达N61G AMD754针的主板,在系统下发现检测不到声卡芯片,BIOS里是已经打开了的.测1脚与9脚VCC3有3.3V电压;25脚与38脚AVDD5也有5V电压;11脚RESET#有3.3V高电平;6脚时钟有1.6V高电平.

怀疑是声卡芯片坏,换了一个坏主板上拆下的同型号声卡,发现还是认不到,于是从好主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发觉还是认不到.
仔细观察了下主板,没有发觉明显的断路,一下子没思路了,来向各位达人求解,望不吝赐教~

网友:
查下通往南桥的那几个检测脚 有没问题

网友(点评):
哪个脚是往南桥的呀?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的资料不齐,只有上面的这张ALC655的资料,请问哪个脚位是往南桥的呢?

网友:
可以试着把电解电容全换掉。。。。。看是漏电不。。。

网友:
最好先排除下系统软件方面在看硬件 有时中毒也会这样的

网友(点评):
系统是新装的,只做测试用,不上网,没有其它多余的东西

网友:
   有时候驱动不对也会没有声音。

网友(点评):
不是驱动问题,现在是检测不到声卡芯片,怎么装驱动?

网友:
系统肯定没问题的,我也遇到过好几块这样的问题都没弄好,没经验提供啊

网友(点评):
是这样,不会是系统问题的.来这里问问题当然不会是软件的方面了.这种小白级的错误还是不会犯的.

网友:
声卡是归南桥管的 应该往大的方向找一下啊

网友(点评):
给点建议啊,兄弟

网友:
你看看声卡芯片上方是不是有个三极管。。普通的那个型状的。

网友(点评):
是有一个本体标识"78L05A",主板上标为Q2的管,会是它坏了吗?

网友:
是不是78L05的管子 。一般它的问题多。你可以换个试试 。这个管子一般的板子上都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管的问题,换了故障依旧,周边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也一样,还是认不到.

网友:
补焊芯片或换芯片试试

网友(点评):
看清楚,芯片都换过两个了

网友:
拆掉声卡打值 焊盘的 5 6 8 10 11。有500值即可。

网友(点评):
按老师的提示拆声卡后打值都有650左右的值,跑线发现没断路,都是直接进南桥了。

网友:
CMOS有没有屏蔽。
有没有声卡屏蔽的跳帽。
声卡硬件认不到,查了2.5V和时钟没。
都查过了就剩下南桥了。

网友:
如老师的提示,该查的都查了,应该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应该换桥了。

网友(2010-10-12):
还有我遇到过是主板上有跳线啊  原机箱都是前置的线插在主板上AUDIO 的跳线上 有些要跳12
  56  才能检测到声卡的

网友:
声卡没有检测到首查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就测到南桥相连的几根数据线打阻值,在确定以上都正常后只换声卡芯片和南桥。

网友:
手上没BGA,用土炮加焊SB,主板直接挂掉,现在不开机 了

网友(点评):
晕,要是我遇到这情况就直接插块声卡下去,不会去动桥的!!声卡才多少钱,冒这么大的风险

网友(点评):
楼主悲剧了。。你为什么不加个声卡呢,现在板子报废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周边供电只有0。2V,查三极管有12V,而另一脚只有0。22,换了还是一样,开机一会巨烫。

网友(2010-11-12):
有没有刷一下BIOS试一试呀。

网友:
会上楼 你摸78L05巨烫是因为后级有问题短路引起的 拆掉声卡换个就可以

网友:
现在也不知道路楼主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的桥已经O了,好不了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奇怪啊,饼哥指导下目前还没果,只有等桥好了再看结果了!

网友:
嗯嗯,如果都替换了,还不行,几乎是南桥了!不过餠哥的指导还是很强悍的。。想去跟餠哥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78L05发烫是因为后级短路引起的  换声卡芯片就好

网友(2010-12-20):
拆掉声卡蕊片试试  看它还会不会发烫

网友:
楼上的别吼啦,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楼主的供电可没问题,不过桥已经O了。

网友:
点评melody198601  楼主悲剧了。。你为什么不加个声卡呢,现在板子报废了,
chui4chui  晕,要是我遇到这情况就直接插块声卡下去,不会去动桥的!!声卡才多少钱,冒这么大的风险

回这两位兄弟的点评,既然是“修”主板,当然要去弄明白为什么声卡会不行。加声卡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但这里不是我讨论的重点。这里只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声卡认不到的问题,而不是声卡坏加声卡,网上坏加网卡这种小白级的方法。

网友:
先换一个晶振试试。驱动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