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T30 U1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9-12):
IBM T30严重烧伤,换板后,裸板点亮并能进系统,装上就不亮,电流到1.2左右就不动,后找到原因,是一个小电路板,有2cm*3CM那么大的一个小电路板,位置在音箱接口的主板背面,接上这个就不亮,不接就亮,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上面有一个芯片 U1  AT97SC3201 ,没有查到这个芯片的信息,这个小板通过一个30脚的接口连接到主板上,希望能有朋友给予解答。

网友:
是安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这个安全芯片希望您能再说的详细些,谢谢!
还有,这个芯片换到另外一块T30主板上会导致不开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T30的机子安全芯片插槽都有,但是有的没有安全芯片也可亮机,因为出厂时就没有配安全芯片;有的出厂时自带安全芯片,如果没有反而不能亮机,他要和本机的BIOS程序相匹配的。如此机有安全芯片,但丢了,那么可以把BIOS刷成不含安全芯片程序的。也可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