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SI可调电源安装提手,并换风扇,解决嗓音!

楼主(2010-09-12):
安泰信APS3005SI可调电源没有提手,移动很不方便,还有个问题就是风扇的嗓音太大了,有点受不了。所以也一并改了,原用的风扇是12V0.2A,直接换个小点的12V0.1A的,嗓音解决了!
看提手。用金属条做成下面这个样子,套上热缩管。然后打孔上镙丝。

网友:
好创意,好方法

网友:
风扇无图无真相

网友:
安泰信……不敢恭维……

么兴趣……

网友:
确实有同感,我的一个已经淘汰了,保修期还没过,电压乱跳,弄得我烧了两个板子,也不敢保修用了,就怕保修回来不稳定,再烧一块板就亏大了,另外楼主换风扇,只惶不太好,散热保证不了,有得苦吃了

网友:
和楼上的同一想法;把嗓音解决了?那散热问題怎办?
我以前都是换上好点的风扇,风速大些但嗓音不大的。
楼主可以用 SUNON 风扇试试。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安泰信的维修电源哦,各位在用什么牌子的电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你的电源是开机瞬间跳还是,工作之后跳。我的开机瞬间看着电压跳好高,我都怕啊,等稳定了才接到机器上去。

网友:
自己把电位器换成质量好的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