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10-09-12):
接到一个HP的笔记本,型号是CQ40,故障现象是不能用电池开机,如果插上电源可以开机,但是使用的是电池的电,如果单一插电源却不能开机,短接PQ103后可以用电源开机,也可以充电,但是仍旧不能用电池开机,如果插上电源和电池开机了以后拔掉电源笔记本却不会掉电.
经过的维修过程是:原本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能用电池开的,但是不能用电源开机,我查看电路图得知中间针电压10V以上,后经过10K欧姆的电阻分压有经过一个3.3V的稳压管后到EC 66pin,EC66pin最后得到ADP_ID信号的电压是3.3v,我短接了中间针和电源后发现能充电,我试了一下后分开了中间针后按照论坛中高人的指点,通过一个稳压管将中间针电压控制在8V左右,发现不能用电池开机了,在检修中间发现了PD4短路
,更换了PD4也不能开机,后来看到图纸得知电源通过PQ103将VIN转换成了CHG_B+,于是尝试短接PQ103

发现能用电源开机和充电,但是不能用电池开机!请求各位帮忙解决!

已经解决:发现PU301发烫,EC供电脚短路,更换EC后正常,EC输出的ACOFF信号刚好和正常的相反,刷新BIOS解决!

网友:
  电池检测信号出来了吗

网友:
请问电池电测信号是不是BAT_ID? 此脚插上电池无电压!

网友:
要电池开机的话,ACOFF要高电平才行,楼主可以先查下这个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短接PQ103的话使用电源能开机(插电池能充电、能开机),如果不短接PQ103使用电池不能开机(不插电源,短接PQ103也不能用电池开机),如果插上电源不短接PQ103并且也插上电池才能开机,但是用的是电池的电!搞不懂了,蒙了!请求帮助!

网友:
如果插上电源不短接PQ103并且也插上电池才能开机,但是用的是电池的电!如果此时将电源拔掉也不会掉电!

网友:
已经解决:发现PU301发烫,EC供电脚短路,更换EC后正常,EC输出的ACOFF信号刚好和正常的相反,刷新BIOS解决!
并且连帖子标题也已经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