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二次电源在哪里,正常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9-12):
有图最好!

网友:
行变压器后面都算

网友:
大菜鸟回答二菜鸟 从电源变压器后面顺着50几伏的电路往下找等你看到一个大电感有5号电池粗细 接着就是三条腿升压管还有一个个头比较大的大的二极管 具体电压要看分辨率 1024*786的话100多伏吧  我也是刚学的呵呵

网友:
二次电压指的是电源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给行供电的那一组)经整流滤波,再经升压或降压电路以后的电压,也就是B+,分辨率不同,电压也就不同,一般90-130,CRT的二次电路有升压和降压模式,视机型而定,升压管一般是IRF634等等,降压的一般是J512或IRF9634等等

网友(点评):
比较准确。

网友(点评):
比较准确。

网友:
呵呵,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突然明白的,以前老是问高手,别人给我说,我都搞不懂。三楼音乐百分百说的,和我想法一样

网友:
J508也算是降压管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降压电路中,用P沟的比较多。
在复杂的电路中,也有N沟的。但少见。

网友:
楼主应该去看看显示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