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归零

楼主(2010-09-12):
胜利VC890D表。在电容20nf档接上表笔,上面就有0.2-0.3数值, 不接就归零。表笔换过也不行,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是表笔带来的感应电容,,没办法去除的,你表上有真有效值的按下看可以去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不稳定。不停的在变化,!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胜利的都有带测试转接座的,你接那个应该不会有跳变的。还有本身万用表笔插进去就是会那样的,我的UT60A的也有这个现象,不过我有有效值按键,按下就可以去除了。。不知道你的有没有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按键,20NF这个档位测试怎么都不准。

网友:
应该是表笔产生的感应电容,建议自己做个测量座代替表笔,应该可以稳定

网友:
用音响线做一个,用电阻档短接,是0欧姆的,但是只要接到电容20NF档就会出现数值,不过比原装的表笔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