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f700笔记本掉点问题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0-09-12):
前两天客户送修一台惠普f700笔记本,问题玩游戏或运行大程序掉电,拆除主板发现就一个桥以为是桥虚焊了,于是做了一下BGA,测试还是掉电,该查的都查了还是不行,客户因为等着要所以顶了一块板子换上故障还是一样,弄的很郁闷,后来发现笔记本散热片很热但风扇吹的风不热,有点不正常,猜测可能是散热片坏了,换了一个正常了,修这个笔记本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时间,平常散热片很少碰见坏的,这一次碰到了关键也是不细心造成的,希望能提供点经验

网友(2011-01-14):
就是CPU的散热,我都遇到好多个散热片的问题了哦

网友:
经验分享或许对其他人有用~要求转正也没啥不可的
如果真要什么很深度的技术文章才转正~那人家还需要来这慢慢熬么

网友(2012-03-19):
  同感
之前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05-02):
我的惠普F700直接短路.电流跑0.00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