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9T 开机3秒掉电

楼主(2010-09-12):
华硕 z99T 开机3秒立马掉电,先怀疑显卡,拆了显卡也是掉电,请修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
华硕

网友:
一般是北桥。

网友:
掉电之后还能再开吗?如能再开,可能是CPU没供电或者缺少后级电压及PWROK信号吧!!!

网友:
应该是G6100的北桥吧,这种机器掉电,十有八九是北桥一块的问题

网友:
CPU那的电容失效也导致掉电的哦

网友:
6100的北桥就好有可能是北桥问题,这种机器一般掉电就是北桥,如果开机不显,倒要整下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重新植球,再做上去。

网友:
谢谢各位同行,此机已修好,是NB的问题

网友:
这种北桥最容易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科强笔记本
的帖子

网友:
w我想问问,笔记本cpu电容很容易失效吗,只是听论坛里有人说过,东芝的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缺电压.不过内存,档显卡都会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