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F,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0-09-12):
跑2F,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内存看跑多少,不插内存看跑多少,应该主板,北桥没有检测过去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是什么机型?

网友:
看CPU或者显存,如果对了,请告诉我结果

网友:
电流上到90多,然后一点一点的加上去。是联想。E4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