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120L怎么刷写

楼主(2010-09-12):
请教师傅们一个问题 我有个AOC915SW的显示器  不能点亮  请师傅们告诉我怎么刷MCU  需要什么软件  232的RX  TX 可以刷吗   刷屏需要那几个脚  各脚的名称是什么 谢谢 我QQ380862551

网友:
乐华的刷写方法都差不多一般在你买的编程器里面有说明

网友:
你的是刷不了的

网友:
最好是上传编程器刷屏出错过程图片,这样子好说明点.